联想L195WE白屏维修

楼主(2012-05-12):
客户又来了, 还是白屏?  白屏?
这显示器灯管线很短,上回也是白屏,不小心把屏接口弄掉了,重焊了个,好了,不白了

这回又回来了,还是白屏,光白了,怎么插也不行

焊驱动板主芯片, 焊接口,还是不行

换屏线, LENOVO          好了,装机

网友:
我晕  屏线造成花屏的多 白屏还没见过  毕竟供电一般都好几根线  不至于全部断掉吧

网友:
现在市场上修显示器都是秒杀吧

网友:
现在屏显很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