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主板 开机运行游戏约30分钟左右突然声音消失,查看驱动音量控制均正常

楼主(2012-05-12):
845pe主板维修 开机运行游戏约30分钟左右突然声音消失,查看驱动音量控制均正常,也可调节。但重启系统后又正常,了,再次播放歌曲,仍是30-40分钟,突然消失——重启又有了。请判断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如何修复排除故障?
在‘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项里可以重新启动的,但仍然是运行一会就没有声音了,重新启动服务又有声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先简单。系统修复下看看。。

网友:
很有可能是声卡本身不良或南桥问题 发热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挂起 再一个你试着调节一下音量大小 看是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内 挂起

网友:
在‘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项里可以重新启动的,但仍然是运行一会就没有声音了,重新启动服务又有声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查查声卡芯片是不是坏了,或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