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主板775针不通电。。。急

楼主(2012-05-12):
今天接到一块富士康代工品牌机板子型号:45ZM不通电。。。换I/O后能通了一次。。。以为好了。。。第二次就在开不了了。接着更换南桥这次通电了五六次都没问题。。但还是再次不通电了。。。求高手解答??急

网友:
clean cmos跳针检查下,上次一个精英主板插针松了,也是一会能触发 一会不能触发

网友: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确定。。。不过已经不在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2-08-29):
我现在也是碰到这样的机子。能开机,就是不跑。想找BIOS却又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