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SA628-B011 TSOP56转换座

楼主(2012-05-12):
有块TSOP56的芯片要写程序,手上有西尔特280U,可是以前买的转换座是别的编程器上的,不能用,

哪位师傅有西尔特的SA628-B011转换座?能不能照几张拆开的正反面的照片,我想自己接线把手上的转换座改装一下,先谢啦

网友:
各位好心的朋友们帮帮忙叭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A:
你可以自己diy个下板做转换,关键你还要知道pin 的转换关系,好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自己diy个下板做转换,关键你还要知道pin 的转换关系,好麻烦的

就是,感觉很麻烦,但是转换座太多,一般用的也不多

网友:
刷的不多的话找人花些钱代烧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看了下018和011的差不多,准备买018的改2用的了。

网友:
发现差别还是挺大,没有TSOP56---DIP48的对应关系还是无法改,谁有B011?

网友:
差别在西尔特的48脚定义2种差别上,尽根据芯片来是不能改的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