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改灯的问题

楼主(2012-05-12):
六灯的屏想改成四灯,用四灯高压条换掉六灯的高压条,再连接六根灯管中的四根好的,这种方法可行吗?

网友(点评):
只要灯管是好的,是可以这么搞的

网友:
完全可以的,我也经常修改灯管的电路,毕竟换灯管的风险比较高的。

网友:
可以的啊!连好好的灯管,把其他两个灯管接口短路掉不查即可!效果还行,稍偏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2298-1-1.html

网友:
亮度会低一些,别的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