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T12F待机大电流 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12):
华硕T12F待机大电流 笔记本维修一例
型号:T12F
故障原因:待机电流0.29A
故障分析:看着这么大的待机电流,初步怀疑是主板那里短路引起;
首先上可调电源,把电压调为19V0.3A,接上烧机线直接烧鸡(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你测都不测一下就调那么大的电流呢,这是为了省事才这样做的)
20分钟过去了,用手去触摸各个芯片及供电的元器件,发现PQ5202PQ5204发烫,经测量两个场管被击穿;直接更换其两个场管;然后再次上电,此时待机电流为0.05跳变到0.15不再动了!
先测EC的待机条件均正常,并且发出了VSUS_ON,再接着测TPS51020
为了安全期见,先断开PJP5100与PJP5101两个焊点,然后检测下待机电压3VSUS与5VSUS是否正常,测PL5101与PL5100电压分别为3.3V、5V,正常!
此时怀疑是南桥问题,然后打了下USB的1脚、2脚、3脚对地阻值1脚为502、2脚668、3脚为860。突然间感觉3脚值有点高,但又不能确定,又打了下OK板的值,发现和我在这个板上测得数值一样!
确定南桥没事之的一,又回过头来打了下PQ5202与PQ5204的对地值正常,对其检测时发现下管PQ5204的D与S是通的,有点不确定,继续用OK板对比,没问题!
顺便又测了下PL5201两端的对地值,发现只有0.08,正常的值为0.33;顺着PL5201的1脚跑线发现进了ISL6227的第四脚PHASE1与第七脚ISEN1;一个是相位脚,一个电流检测脚,由此偶分板应该是相位脚与电流检测脚检测到VCCP过流时对其进行了保护!
掉过头来查VCCP去往哪里,此信号经R603给北桥H_YSCOMP提供上来,初步怀疑是此信号拉低了VCCP,后经检测发现是R603这个电阻在作怪,换后常上电OK!

网友:
思路清晰,并且有OK板对比,效率修板,事半功倍啊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华硕开机掉电    放电就OK

网友:
思路很细,谢谢分享,~

网友:
R603把VCCP拉低? 不会吧,楼主你解释的是否错误额! 这是电阻不是电容额!  应该是电阻导致H_YSCOMP信号为低吧?

网友:
楼主真乃神人也 设置0.3的电流 真的不怕烧坏其他元件?

要我不敢的
哟西

网友:
如果没有OK板 你该 如何是好哇 、11

网友A:
供电+电阻+信号一般是做为上拉用的!

网友:
很给力的维修啊  楼主真厉害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阻+信号一般是做为上拉用的!

呵呵!。。。。。。。。。。。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B:
H_YSCOMP拉低VCCP?不会吧,R603这里有点说不通哦

网友:
其实吧   好牛啊    还用烧鸡大法        你太有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_YSCOMP拉低VCCP?不会吧,R603这里有点说不通哦

按说是这个信号被拉高的,可是反之就拉低此电压了吧!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这就叫做紐论吧!

网友:
思路比较好,应该有几年功夫

网友:
维修思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