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2-05-12):
联想T61P,开机电流2.17v-2.23A,显示屏不显。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有没取出电池,充电也有电流产生.有没外接显示器,看是否正常,还有各指示灯显示是否正常.
你描述太少,没有检查,不好下结论

网友:
取下电池,看电流的跳变才知道啊

网友:
兄弟不能带电池看电流的。

网友:
没有带电池,空板测得

网友:
外接显示器不显示

网友:
刚开始0.044一直往上跳,到1.87的时候停一会,接着往上到2.05的时候,就不动了

网友:
各位大哥,请帮帮忙,帮我诊断一下,是哪里出现问题,谢谢

网友:
各位大哥,有时间的话,请帮忙看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