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983A显示器之后再800*600分辨率全屏,其他分辨率不能全屏!

楼主(2012-05-12):
  刚才接了一个HKC 983A显示器,刚开始客户拿过来的时候问题就是开机之后亮了一下,就灭了,当时就在自动调整,就灭了。也不能看到全屏了没有。开始怀疑就是高压板,灯管的问题,拆开用自己的套版测试很久,不灭了。这时间灯管的问题排除了,就准备修高压板,于是就把高压板,上的管理芯片和MOS管。还有高压包加焊了一遍,开始测试,屏幕好了,但是屏幕一直不能全屏,只有在800*600的情况下能全屏,其他的分辨率都不能全屏。菜单上垂直,水平都调了,也恢复出厂设置了,还是不行!见到过的高手请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程序问题 得刷程序

网友:
重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VGA线的问题,还有就是显卡的问题!

这款机子 是程序的问题 HKC 专门有这款程序

网友A:
是的,换台主机看一下。

确实是主机的问题,我换了台主机就行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跟显卡的问题不大吧,我用我的套版就可以 !

  我现在感觉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我刚才问我的朋友,他说HKC的显示,他遇到这种情况很多,分辨率在1024*768的情况下,重启一下电脑能全屏。但是在在1440*900的情况下不行 !

网友C:
换片信号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片信号板

  你说的是换信号板不就是驱动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换台主机看一下。

  我换台主机试试看看!

网友D:
大哥,这明显的是软件损坏造成的。

补充内容 (2012-5-13 12:45):
我说的就是驱动板的程序

错 这是HKC老款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这明显的是软件损坏造成的。

  不像是吧 !

网友:
我想还是因为电脑没有正确认到显示器所致的。。。。接好一下信号线

网友:
管理芯片是不是连锡了

网友B:
  大家好,问题已解决,主要问题还是主机的问题 !应该是那个显卡的问题!

换了一个主机就对了吗

网友:
感觉还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换机箱折腾一下偶尔好了一会

网友:
信号线  驱动板  驱动程序  可能比较大

网友:
用他自己的主机点下看看啊  要不就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好,问题已解决,主要问题还是主机的问题 !应该是那个显卡的问题!

  是的 !我换了台电脑就行了,不这样 !

网友:
弄个通用驱动板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显卡可能性比较大,你先换台机器试下!确定是显示器就刷个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