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偏红色

楼主(2012-05-12):
三星943NW偏红色,不接信号线,显示无信连接时,红。绿、蓝三色正常,程序刷过还是不行,灯管换过还是一样,哪位高手知道可能还有什么原因,说下。。。。。。。。。。。。。。。。。。。。。。谢了。。。。。。。。。。。。。。。

网友:
晕了,这个论坛上好多的,是通病,复位下就可以了,具体操作自己搜下

网友:
好像是只有三星的喜欢出这样的问题哦

网友:
屏上有个可变电阻,你可以调一下

网友:
使用区域的问题吧,复位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变电阻在什么位置?怎么调节?谢谢

在液晶屏的驱动板上可以看到

网友:
如何复位啊?请大哥们指点指点。

网友:
这个好修啊,可以免拆机维修

网友:
这个方法论坛有的,插上VGA就红屏,菜单是正常的不用拆机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B(2012-12-16):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个,也是一样偏红,复位还是不行,看来只有换驱动板了。

网友B:
这个是在论坛看到的复位方法,我也有一台,不过这个方法还是没修复,可以先试看看,在不行就是驱动板了
一般出现图像发红的三星943nw显示器,其菜单会变成英文,我们可以通过进入工厂模式调整菜单为中文; ,方法如下, 首先,在开机的状态下,把显示器OSD菜单中的亮度和对比度的数值都归零。然后,按住“
SOURCE”键不放5秒钟,此时屏幕就会出现“SERVICE FUNCTION”的菜单,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了。对于一些没有“SOURCE”键的机型,按“ENTER”键即可,按待机键退出工厂模式。
进入到工厂模式后,找到COUNTRY项,选择CHINESE,调整好后退出工厂模式,再开机发现菜单已经是中文的了,但图像依然发红,下面就需要复位工厂默认设置,按menu键进入调整菜单,找到语言选项,选择中
文,然后再按住“SOURCE”键不放5秒钟后,图像会闪一下,发现屏幕颜色发红的故障已经排除。

网友:
太长了  留名慢慢看。

网友(2013-07-14):
刷下24c08肯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个,也是一样偏红,复位还是不行,看来只有换驱动板了。

我这也有一台,但换了驱动板也是不行的,刷芯片也是不行的。刷了上去花屏,换一样机子的驱动板花屏,现在还没解决!求大神指点

网友:
顺便提下,我的那个IC是25L1005的

网友:
我有一台进入工厂模式恢复就可以了

网友(2013-10-12):
12楼的方法果然有效,感谢神呐。

网友(2014-01-19):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论坛看到的复位方法,我也有一台,不过这个方法还是没修复,可以先试看看,在不行就是驱动板了
一 ...

太感谢了,我就是按上面的方法,修好了一台偏红色的

网友(2014-05-18):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论坛看到的复位方法,我也有一台,不过这个方法还是没修复,可以先试看看,在不行就是驱动板了
一 ...

刚碰到一台,按这方法恢复一下就OK了,通病吧!谢谢!

网友(2014-08-05):
复位方法不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