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5G41-L开机跑EO报警

楼主(2012-05-12):
一块梅捷SY-I5G41-L开机跑EO报警,插3代内存没有反应不会报警,插2代内存也是报警检测不到内存、、电压正常,IO  ..BIOS换过问题还是一样、、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到主板给原厂返修过,IO.时钟.南桥和北桥都有焊过的,而且客户说今天早上还行的、、以前修过这种现状加焊南桥好啦!不过现在的状况加焊南桥也不行、、搞不清楚什么问题,内存槽也打过阻值也是正常的

网友:
  你可以先加焊一下内存上拉电阻,用风枪加焊一下,实在刷一下BIOS,实在不行,加焊北桥!

网友:
  测测各个内存电压,桥供电。CPU供电是否正常 。

网友:
过不了内存一般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换个大点的CPU试试,不行就是主板有断线,北桥出问题了

网友:
想过换U试一下吗?

网友:
CPU功率65W以下的,内存667M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