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通电的毛病 技嘉的

楼主(2012-05-12):
我有一块技嘉GA-G31M-ES2C的主板不通电,开机电压.重启针电压正常,IO换过,晶振换过,主板CPU电压正常,在我强行通电的情况下发现内存的核心电压只有0.38V,这不正常,我把内存旁边的RT9199,8105关于电压的都换过但是情况依旧...各位大哥帮帮忙。急急急

网友:
你这写的太不专业了,与至于我看的不是很懂,你先量量内存供电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再把场馆换了

网友:
可以强开  要量开机电路吧

网友:
这种强行通电看看IO有没有发烫,强行通电量测内存的电压没有意义呀,时序还没有到的

网友:
强触发 一般电压都不正常的 因为没有南桥的电压开启信号,很多电压都是出不来的 超差的板除外
应该先查一下绿线接哪了,如果联到二极管,二极管又坏了,你把全板桥换了还是没用的。
你都换了IO,我想应该是南桥直接管的,所以重点查南桥。

网友:
还有,你要注意,技嘉的板IO不能拿基它的品牌料板上的换,只能找技嘉的料板。。。。
要不你换多少个IO都是没用的。。。。

网友A:
技嘉IO是专用的不能用其它IO代换,你不是你换错IO了

网友:
记得要考虑南桥芯片哟

网友:
找同型号的IO替换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IO是专用的不能用其它IO代换,你不是你换错IO了

换的一摸一样的芯片

网友:
嗯嗯嗯。我先测试下  有发现告诉大家

网友:
跑一下CMOS电路,还要注意,IO到南桥,南桥到IO的跳变信号出来没,另外注意是不是有专门的开机芯片

网友:
不通电,就查SB的通电条件呗~! COMS电路正常的话,SB得到电平的RSMRST#信号了吗?还有你换的IO是技嘉专用的吗?

网友:
建议楼主下次不要不触发就强加电,有时会把故障扩大,先测下5+3

网友:
点触发开关的时候绿线的电压有没有拉低啊,G31的应该是INTEL上电时序的,你看看IO的触发脚位正常不正常啊!然后再接着查.......

网友:
没修好 怎么说是通病啊。。

网友:
没有看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谁能给个好点的思路.

网友:
先把开机电路搞定呀。强通很多时序是不工作的。
SB要参与触发,那么,待机时,SB需要五个工作条件。分别是:VCCRTC(实时时钟供电)、高电平的RTCRST#(实时时钟复位)、32.768KHz的晶振振荡、3VSB、RSMRST#(ACPI复位控制、通知SB待机电源好的信号)。
南桥不完全工作,查内存电路没意义的。
你说CPU供电全都正常了,内存供电不正常。
难道是内存供电电路引起了不开机?

网友:
查5VSB和3VSB线路看看。

网友:
你这种描述还真的不好判断,内存电压偏低的你可以看一下上管D极电压是否是5V,打一下mos的s极的对地值。

网友:
都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请教内存供电的对地阻值
怎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