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4不显

楼主(2012-05-12):
今天接到一台HPDV4的机子,上电电流到0.6A就不动了,查各电感电压都出来了但就是不显

网友:
没跑码,还是少电压吧

网友:
电压正常,就换下东西试下,不行就刷BIOS吧,

网友:
0。6A像是内存未过

网友:
我整过一个  跑得比这高   CPU坏了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呀!

网友:
想是没有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