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硬启动过程

楼主(2012-05-12):
笔记本的硬启动过程
插上电源适配器使机器在待机状态, 按下电源开关如果整机供电系统正常,那么供电芯片(MAX1632 MAX1711)PG信号产生分别送到南桥 北桥、 CPU 、南桥接到PG信号后 ,就会产生2路时钟控制芯片CPU-STOP、 PCI-STOP送到时钟芯片, 时钟芯片工作正常后, 就会产生各路时钟信号, 送到主板的各个电路, 其中一路时钟送到南桥, 南桥接到时钟信号后就会产生出2路复位信号, 分别为PCI-BST DRV-RST 去复位主板上的各个电路, 其中一路PCI RST 去复位北桥, 当BQ接到复位信号后 产生CPU RST 去复位CPU ,当CPU接到复位信号后表示硬启动完成。

补充内容 (2012-5-27 21:30):
像这类资料论坛里很多,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这些信号在其它的图纸里名字又不一样了, 不过原理一样  不信你细分一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我也是在论坛学习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论坛也是我的老师。

网友:
学的不错
只是我等 看不懂

网友:
就这几行字意义不大吧。
会修的不需看。想我这种不会修的看了还是一样不会修。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

网友:
说得那么笼统,你让人家怎么学,你自己是不是也一知半解的。

网友:
楼主描述中没提到开机芯片,笔记本待机和开机离不开开机芯片EC,EC负责开启各路供电并控制完成笔记本的硬启动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

网友:
太广泛了啊!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点!!楼主能不能在说仔细点啊

网友:
这么抽象的,咱看十篇都没什么明白

网友:
说的太简单啦  ,笔记本时序很多种  ec 那块就有很多信号

网友:
比较简单  只是个轮廓、、、

网友(2016-08-11):
说的太简单了点!! 有点 不太理解 有稍微详细点的版本就好了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英特尔有标准的时序图,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