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闪屏维修

楼主(2012-05-12):
       一台联想LXH-GJ17L3屏闪有横纹,判断故障在信号,故先从驱动板供电部分查起,此板用到3.3v和2.5v两个电压,输入5V正常,三端稳压RT9164-25有2.5V输出,测快恢复二极管D202两端压降有点大输入4.75,输出端只有4.5左右,前面还有一个相同PJ53二极管是接5V再到这个D202的,于是两个拆下对比测量,发现D202阻值已变大,有500多欧左右,而快恢复正常在200欧左右,于是找了两个主板上用的IN5818并联换上,经测试此机成功修复

网友:
感觉电压比较容易解决,信号比较难查。

网友:
很好,学习了。。。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我可能会放弃  呵呵

网友:
看的不舒服,把板子擦干净点。

网友:
不错,学习了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样的压降我会认为是正常的。
除非我用示波器看这个电压有明显畸形,要不我真不会认为有什么问题。

网友:
高手学习到了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样显示器也能修好 高手多学习了

网友:
还以为是闪屏门的屏也能修得

网友:
这么小的电压压降都知道不正常,楼主真猛

网友:
楼主厉害了,一般的可能都报废。

网友:
换是我肯定要查很久

网友:
厉害!!!相当的佩服!!

网友:
按理说0.25V的压降属正常的,若说此二极管是与电感串联的话,由于万用表的频率响应原因,测量时可能误差较大吧。佩服楼主的细心。

网友:
就一点点的电压差你也能感觉到问题看来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