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联想B450的bios有问题,进不了系统,怎么恢复bios啊?

楼主(2012-05-12):
我的联想本本,B450,的bios有问题,进不了系统,怎么恢复bios啊?
bios版本是:1DCN29WW,
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
兄弟   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
不是,我自己的电脑,
两年了,过了保修期了,想自己搞好

网友:
下载一个BIOS,用BIOS机写芯片就是了。

网友:
刷BIOS有风险!谨慎!刷黑了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
呵,你怎么知道
BIOS出问题了啊,你把你的故障说清楚,好解决问题

网友:
新的~~~找售后吧~~~

网友(2016-09-29):
如果你原来的BIOS保存了就可以刷回去呀  如果没有的 话 那就去找帖子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