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系统蓝屏的终级维修

楼主(2012-05-12):
一台电脑说蓝屏,,还以为是系统事,重装一想进桌面又兰了,换内存/CPU/电源也没用,,,,主板昂达A770 看到有3个1000U的电容起包,就报了50元修---换了电容还不好打各供电正常,下板带声网卡无果/打UN/LPC总线正常,,,BIOS可能性不大''''思释最大的可能是U座==果断的X了它==好了..''哗''此靓妹真XXX 忘记带钱!让我X一下顶数

网友:
呵呵 楼主不容易啊

网友:
呵呵呵,这也能是CPU座的问题?头次,知道不会是精英的板子的吧,,你老这么发擦边球帖,估计快被封了吧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AMD U带内存控制器 你知道吗?内存数据线---------????不懂请不要发言

网友:
看来昂达PGA U座是通病

一个坏了就通病??

网友:
我想知道最后是不是  X 一下顶数…………

原来此靓女短裙里没穿''底酷'!!!!!!!!!!!!!!!!!!!!

网友:
我去   让你X一下定数   请问你最后淫略成功了没有

成功没 ?哈哈

网友A:
怎么会是CPU座。都没遇见过。。见识了

网友:
我勒个去,这个付法也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是CPU座。都没遇见过。。见识了

AMD负责直接内存管理,内存也会造成蓝屏的,你说有关系没?

网友:
互学互助就好

网友:
兰屏的电脑维修有点

网友:
发帖风格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