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9SU4间歇性黑屏指示灯闪烁维修

楼主(2012-05-12):
       一台长城L9SU4宽屏显示器,开机几分钟后间歇黑屏,观察指示灯闪烁很不正常,尝试拔掉高压板故障依旧,拔掉屏信号线就正常,重复测试都是如此。
       初判断是不是屏基板电路负载有问题,于是逐一断开屏上用到5V的各级电路上电测试,一直测试断到到屏线电路还是如此,难道是屏本身有问题了?心有不甘,于是换通用板测试,测试了一段时间又没出现问题。如果不是负载有问题,那会不会是供电功率问题呢?此板是用适配电源接入的,12V进由ACT4060SH转换出5V,再由1084-33转出3.3v。
       手头没有ACT4060怎么办?想到了改电路,反正都是12V进5V出,用了一片LM2596-50改上去,测试了一段时间没问题了。
(附上ACT4060图)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0

网友:
这款是通病的机子啊

网友:
厉害  这样LM2596散热也解决了

网友:
不好意思,LM2596-50写成LM2596-25了,重新编辑了下

网友:
这你也解决了  厉害

网友:
在修理的过程中常常用功能相近的原件来代换,但要对原件的参数有一定的理解和认识。

网友:
不错,学习了,以后也可以这么搞一下

网友:
这个驱动板坏的多,我也修了好几台

网友:
这种长城机器有这个毛病 其实就是电源口后面那俩电容有问题  楼主这样等于走了弯路

网友A:
该机器改装后测试了10小时,再没出现问题,电容我测量过,性能无偏差

网友(点评):
就是电容坏了。测不出来的,更换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机器改装后测试了10小时,再没出现问题,电容我测量过,性能无偏差

测不出来的  你换了就知道了  这是长城老毛病了

网友:
遇到了   同样的机器了  感谢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