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进水不亮

楼主(2012-05-12):
t400 进水主板已经清洗干净。没有掉件,没有长毛。
故障现象:不放CPU所有电压都正常,放上CPU后开机没有显卡供电,没有现存供电,其他电压正常。
BIOS刷过了。
cpu
显卡

网友:
进水的机器先烘干,然后开机看看电流跳变多少,按照不过显卡的思路检查一下

网友:
换个嬉皮U 试试

网友:
是不是U坏了把显卡给拉低了 你换个试试

网友:
等待高手的解答啊 急着要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