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电流上到1。4A不显,代码FA,刷了论坛的一个跑27。

楼主(2012-05-12):
      接到一台HP CQ42的笔记本,INTEL I3的CPU,HM55芯片组,独显,板号:AX1。客户说外接本来可以显,但来这边就是点不亮了,本以为显卡问题,直接重植,故障依旧,上PCI-E诊断卡,代码FA,用示波器测内存数据线,有持续的波形,过了内存,从论坛下了几个BIOS,有的是1M,有的是1。5M,都明显不对,好不容易下了个4M的,刷了跑27,此板BIOS是4M的,板上的位置是U12,型号F32。有修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coms放下电,试试嘛、

网友:
lz,电流是怎么跑的?加焊H55试试呢

网友:
CQ的机子看板也就是仁宝广达代工出的,怎么问题就都是一个鬼样!?今天我接一CQ42的,电流到1.4左右,由于之前修过CQ41其实是显卡问题,结果写BIOS后不认有线和无线网卡,这次不敢写BIOS,而是先加焊了显卡,显了,但卡logo,再开又不行!再重植,大花屏,真是晕死!看这样子问题应该除了论坛上说的是BIOS,显卡也是个大问题!

网友:
刷了只要能进去系统就去官方下载一个BIOS的版本在系统里刷就OK了,之前有一台机子刷了无线网上报错俺把无线取下进系统刷官网的BIOS就OK了

网友:
还应该是BIOS的问题,只能慢慢找了

网友:
楼主机器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故障了

网友:
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