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ABIT-BH7集成网卡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12):
         一片升技BH7主板,RTL8101集成网卡不能使用,插上网线指示灯也不亮,于是检查网卡各条件,发现+2.5vLAN只有0.80V,断电量阻值只有0.05欧,,一般主板此电压由一个场管把3.3V转换而来。
         网卡周围小场管也少,没图纸只有盲查,有个Q65,但是没上件,测量输出端的确连到芯片的+2.5LAN的供电,于是断开FB24测量+2.5VLAN就没短了,判断会不会是电容有短路,很明显的小电容BC162就在旁边,第一个就拆它,拆除后测量不短了,运气不错,其他板找了个大体一样的换上,装机测试此问题修复

网友:
运气太好,

网友:
此芯片需要2组电压,vcc3和vcc2p5,

网友:
不错,能修好就行

网友:
已更换过网卡IC吧

网友:
很明显焊过的痕迹哟

网友:
电容不良,短路,也是维修中常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