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黑屏并提示超出频率范围

楼主(2012-05-12):
台式机+Lg的E1948液晶,VGA的连接线,PCIE的显卡
故障现象是正常使用(上个论坛,开个TM等)中,间歇的黑屏,指示灯不变,过几秒又恢复正常,有时候黑屏会提示“超出频率范围”,更换了一块显卡B,故障依旧。又换了台17的纯平,用显卡B,黑屏情况还有,但不提示‘超出频率范围“了,实在是搞的郁闷。

网友:
很有可能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好像是主机没有设置好吧、、去安全模式里看看

网友:
刷新率设置60hz,或者换台主机试下。

网友:
用CRT显示器,把刷新频率调成60HZ看看,如果还出现超出范围,那就是显示器的驱动板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或电源有问题?

网友:
液晶显示器已经换台主机测试了。正常。奇怪的问题,我开始怀疑主板或电源了。。

网友:
在主机刷新率搞的鬼,改成60Hz就正常了。

网友:
刷新率早该过了,无效。奇怪的是换了个电源,症状消失。这是啥情况?

网友:
电源里边电容坏了吧,供电不稳。

网友:
新买的ANTEC VP450P电源,如果坏了就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