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有供电不开机

楼主(2012-05-12):
我量了下,电源板有输出15V和5V,然后从数字板过来的3.3V也有,开关是触摸式的,不知道怎么测试好坏,看别人帖子说可以直接飞个5V过去,但是又没讲清楚,从哪飞到哪,是从电源板上飞个5V到触摸开关上吗?知道的师傅们,指教下。

网友(点评):
T系列的就是按键的毛病

网友:
查电路图吧 不能听别人说了 该连通的地方一定要通 不该连接的千万不要连接

网友:
说得不清楚,没办法想象

网友:
有可能是按键坏了,自己慢慢试试看吧

网友:
这个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你把标是是ZD的稳压2板管一个一个的下下来应该就可以找到问题了

网友:
这种基本是驱动板的问题了,,触摸按键应该很少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