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菜乱搞SONY PCG-61111T,只为看开机LOGO的。

楼主(2012-05-12):
       手上一台SONY PCG-61111T笔记本主板CPU供电MOS管短路。半年前老乡拿来的。最初打开一看傻眼。没见多这玩意。

      网上查了N久,未果。前天去新华书店看了一本最新MOS管型号速查。翻啊翻。找到一个和这个MOS一样封装的。手机拍下封装名称上网查“Direct FET”终于找到MOS原来是国际整流器公司生产的场管。昨天晚上上TB想买这样的MOS,因为不知道啥型号不敢买。。恰好搜到有人卖SONY的图纸于是乎迅速话14大洋买下PCG-61111T电路图。打开电路图CPU供电上管下管型号一目了然如下

查其场管PDF资料。P沟道的。这下心里有底了。一看表已经00:23赶紧洗洗睡了。第二天到公司立即找了块料板,信手用万表找了2个P沟道的MOS也没看型号。很别扭的焊在主板上(MOS怎么调整姿势都最多焊2个脚第三个跳线呗。焊好热熔胶固定)焊好后

       简直惨不忍睹。不管它插上保护隔离小板,检查了下个电感阻值都正常了,通电没待机电流。测保护隔离电路,芯片挂了。郁闷!!气得我直接把小板子扔到一边。心想不要它能不能开机呢?心里没底。不管了直接把电压接到公共端,刚插电源头就吓我一跳,插口出现火花。一看电流0.01有了。测3V.5V也出来了。开机0.3A左右插上CPU 内存什么的居然亮了。看不懂的LOGO出来了。。。。。。

   但是,插插头时有火花,让我很是担心啊!于是吧小板直接直通在输入在端加了个东西,大家猜猜是什么东西??加了这个级看不到火花了。。

    今天下午开了一下都是OK的,就是电池用不了了。就不用电池了。少了些保护了。缺了稳定性。不知道这样做后果会怎么样?还有没有更好的改进的地方?给它另外加了个电源接头。打算先这样测,测,测。

  最后安装好以后。

  呵呵!出租房里很简陋,很简陋。家里很乱,很乱。(我的杰作)

    正在紧张发帖过程,抓了只大蚊子。真吓人。

     发此贴没什么技术含量。只为个人娱乐。本人笔记本维修新手,不能再新了。希望高手,今年5月1号才开始修笔记本。高手们多多指教。不早了改洗洗睡了。还有,PCG-61111T图纸复制过以后会锁住。不敢冒然上传。不然我就贴上来大家一起分享。该死的JS。不知道有没办法解锁。

补充内容 (2012-5-13 20:40):
感谢各位兄弟朋友们能认真看贴指正错误,上面错误的地方是CPU供电的上下MOS管都是N沟道的。。我说成P沟道原因是我看错图片了,由于截图比较多全放在一起,不小心看到保护隔离的2只管子图纸去了。那俩只是P沟道的。

补充内容 (2012-5-13 22:29):
各位看客这里看完请做电梯到42楼帮忙指点迷津啊。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N沟的管子。你的电流表上到7A多了。厉害!!
应该是N吧,怎么会是P呢,你怎么看是P呢
弱弱的说一句,PDF里的那两个MOS管好像是N沟道的。。。。

网友:
感觉楼主性格蛮开朗。

网友A:
不怕麻烦的话就截图,一屏一屏的截下来。

网友B:
谢谢楼主提供维修思路哈

网友C:
JS造的图纸还带复制锁的哈

网友:
没看错吧?7.52A?

网友D:
电路图我看不懂。。看来我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E:
弱弱的问一下,小板上你加的是什么,电感吗

网友F:
小强一般的精神

网友:
LZ强  希望保持这份热情

网友G:
你该不会是加的电源里常用到的ntc电阻吧

网友H:
强悍呀!楼主在自家办公的!

网友:
图纸上出的是N沟吧

网友I:
板子改得真的很恐怖    不过楼主技术很好啊

网友:
你搞错了吧。。那两个管都是N管啊。。。。。

网友J:
这本本电流咋这么大?7.52A

网友:
稳压源坏了,本来显示3.52安的,结果两横没出来。

网友:
我也很好奇,安理说这种电源最大也就5A,怎么显示出7A多了

网友:
MOS管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是不是楼主说错了,应该是N

网友K:
换错管了吧

网友:
SONY 小芯片不认识吧

网友:
知道是CPU上管的话应该不用查都可以吧,很少有用P管的,几乎没见过。

网友:
对呀 应该是N沟道场管吧

网友:
电脑旁边那个相框里照片是谁?

网友:
我只关心你加了什么没有火花了,是什么呀。

网友:
拆网卡声卡 再试一试

网友:
sony的机器设计的 严格

网友:
7A的电流?主板没冒烟吗?

网友:
你都是小白?家里设备这么齐全?你怕是高手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怕麻烦的话就截图,一屏一屏的截下来。

那就没有搜索放大缩小功能了,结果是忙乎半天。别人看的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提供维修思路哈

维修思路在于你对电路,信号流的理解程度。当你对一个电路很熟悉的话。你会很得心应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JS造的图纸还带复制锁的哈

今天试了COPY草其他电脑打开需要密码。我自己这台只能有之前的福昕打开,其他软件打开也要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我看不懂。。看来我要好好学习了

电脑主板最简单的电路了。。一起好好学习。。这不我也犯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一下,小板上你加的是什么,电感吗

不是的,本来想加电感,感觉作用不是很大。就没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强一般的精神

屌丝的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强悍呀!楼主在自家办公的!

自己DIY用的工具。全是垃圾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该不会是加的电源里常用到的ntc电阻吧

哈哈,是PTC电阻。看到火花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它了。因为平时插电源的时候总带点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板子改得真的很恐怖    不过楼主技术很好啊

楼主这样改还不算是恐怖的,最要紧是修好。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本本电流咋这么大?7.52A

感谢大家能这么认真的看帖子。。是可调电源的问题,其实拍完照片我也看到了。随后我又串了只万用表电流最多也就3点几,平稳1点多点。只是有万用表的那张图我故意没放出来。不知道是电源长时间没用受潮了。还是之前做的点焊机用它充电加短路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错管了吧

是我说错管子的类型了。。。。。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来自 浙江杭州
这样改后我一直有点担心,最怕的就是CPU的上管击穿挂掉。。结果大家都懂得。在没修好小板前。我想给它加个自己做的保护电路,原理暂时想到如下几种:
第一,总输入电流取样,在插头如入端接个电流取样电阻和P沟道MOS管D极接输入S出。G接入一个下拉电阻到地(这个优点是很简单,但缺点也不少哇,2个电阻的选择不容易啊控制的精度不高,电阻阻值都与温度有关。而且笔记本电流变化的范围也比较大。) 看似简单但是很难把效果做到很好。
第二,CPU供电端加入稳压二极管。首先CPU的功耗比较大,比较容易损坏。而且只换的MOS管不是原装的。质量性能都无法保证。仔细的朋友可以看到上管和下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了吗?图片上直接看出来上管里的二极管是普通二极管图样,下管的却是稳压二极管的图样。这样CPU供电端一旦电压过高就会击穿下管的稳压二极管从而保护CPU。二我换上去的。就不知道有木有了哈哈。就想我也给它加和稳压管。基本要求是稳压1V左右功率稍大的二极管。(就不知道能不能买到这样的二极管。这个缺点是只能保护俺们的宝贝U了,其他的电路都是不亲生的呵呵。)这个待定!
第三,利用主板的PWGD信号来控制MOS管。很简单吧第一个方案中G极控制信号改成 PWGD来实现。刚好小板接口那里有这样的信号,不敢直接接到G极,因为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信号。也就不知道接入什么样的管子。想到利用LM393电压比较器来实现整机电压好坏控制。(想到这里哇塞,这个有点复杂不适合我这样的新手。直接想PASS。我又不是搞设计电路的。)
第四,我看还是TB上买芯片吧小板修好吧,这样功能都来了。也不能折腾了。(优点效果不用说,简直灵丹妙药。个人觉得不足的是自己少了懂脑筋去折腾。注:我最喜欢折腾这些玩意了)。
大家有何良策,赶紧献出来啊。只是无聊玩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