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外显示正常内接不显示

楼主(2012-05-12):
直接把显卡做了结果还是一样,把显卡取下,从植球赶上去还是一样状况,然后把屏换了再试还是一样黑屏,脑壳一热把屏线皮拨了,发现有跟线断了,接好了接屏试,屏有背光了,还是不显,最后上网查结果跟显卡无关系,气4了

有遇到一台一样的的问题。屏。屏线。显卡都换了没有用。还是想想别的问题吧。

网友:
这种新型机,好像听人说过是南桥的问题。上论坛找找看。

网友:
直接换屏线,要确保你的屏和屏线是否完好。

网友:
这机子屏现是通病

网友:
查屏口3V,19V,5V是否正常,

网友:
若屏口电压都正常,再量一下屏口线路是否有异常。

网友:
先看屏接口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款机器屏线坏的比较多

网友:
这种机器屏线爱坏

网友:
换屏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