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7系统不小心删除IE9桌面图标!怎样恢复?

楼主(2012-05-12):
不要快捷方式,要有internet选项,属性等等!求高手帮忙下!小弟在这非常感谢!

网友:
重新下一个安装不就得了

网友:
打开程序 internet 图标发送到桌面 就可以了

网友:
360  QQ管家这些都可以修复

网友:
能修复不。。试试看

网友:
从开始菜单里面往出拉一个  啊

网友:
应该是在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这个文件夹  把图标发到桌面就可以了

网友:
桌面右键属性里面有,在图表一栏

网友:
拉一个啊

网友:
把这段代码复制下来用记事本txt黏贴,然后把记事本后缀名改为reg。运行一下,重启电脑。ie有了。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1}]
@="Internet Explorer"

[HKEY_CLASSES_ROOT\CLSID\{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1}]
@="Internet Explorer"

[HKEY_CLASSES_ROOT\CLSID\{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1}\DefaultIcon]
@="C:\\Windows\\System32\\ieframe.dll,-190"

[HKEY_CLASSES_ROOT\CLSID\{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1}\shell]
@=""

[HKEY_CLASSES_ROOT\CLSID\{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1}\shell\NoAddOns]
@="无加载项(&N)"

[HKEY_CLASSES_ROOT\CLSID\{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1}\shell\NoAddOns\Command]
@="\"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xplore.exe\" -extoff"

[HKEY_CLASSES_ROOT\CLSID\{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1}\shell\Open]
@="打开主页(&H)"

[HKEY_CLASSES_ROOT\CLSID\{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1}\shell\Open\Command]
@="\"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xplore.exe\""

[HKEY_CLASSES_ROOT\CLSID\{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1}\shell\Set]
@="属性(&R)"

[HKEY_CLASSES_ROOT\CLSID\{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000001}\shell\Set\Command]
@="\"C:\\Windows\\System32\\rundll32.exe\" C:\\Windows\\System32\\shell32.dll,Control_RunDLL C:\\Windows\\System32\\inetcpl.cpl"

把这段代码复制下来用记事本txt黏贴,然后把记事本后缀名改为reg。运行一下,重启电脑。ie有了。

这个方法是把问题复杂化了吧

网友:
都说是有属性哦 不要快捷方式哦。7楼的方法是正确的

网友:
我有更简单的

网友:
你具体要设置什么东西,在快捷栏就可以找到啊

网友:
直接到开始菜单里发送到桌面,  没有的话重装系统最简单了。

网友:
安装个魔方优化大师,美化里面有在桌面上显示IE图标不是快捷方式

网友:
从菜单拉出一个

网友:
在控制面板里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