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维修ASUS m3n78-cm全板无供电一例

楼主(2012-05-12):
今天闲着没事,就去李哥那修板,找到一块ASUS m3n78-cm  945芯片组的板,上电,开机能触发,但是检查各大电路供电,均无,按照惯例,首先检测内存供电,发现边上一MOS管,G极无控制电压,(无输出),桥边上无供电, 然后检查此板唯一单桥,发现无供电。再查CPU主供电,发现均无电压提供!   判定故障为多处无供电问题,紧接着,马上断电,裸板打对地,按时序,先检修内存供电,查其旁边的一个MOS管与APW7120相连,(APW 7120芯片工作条件,当工作条件满足,不输出控制极电压,排除后极短路拉低,肯定是芯片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马上在料板上找到一个定义相同的RT9214代换后,上电检修,内存供电马上出来了,接下来是桥边上了,测桥边上也是相连一个APW7120,查到这里,也是直接更换了一个相同型号的7120,桥供电也出来了,还是不显示,剩下最后的CPU供电了, (开始打对地时,12V接口短路),又开始了漫长的跑线,越跑越头疼,于是李哥亲自上阵检查发现连接了一个小四方IC(此芯片为CPU的驱动芯片,供电),输出极无电压输出,查到这里,找了好一阵子,找到个同型号的,更换上去后,CPU 主供电路不短了,接上电源,开机触发上电,跑线,亮机,故障排除!

          以后一定严格按时序来修,同时感谢李哥。!

同意楼主: 2.4 反对楼主: 5.0

网友:
这个是945芯片的主板?LZ你也太2了
图上错了吧?我看了几遍都是AMD的板子,请楼主解释下
请先搞懂芯片组

网友:
可能新手把940接口主板 听成 945芯片主板,还有就是12v接口短路能促发?应该是风扇转一下就停。lz还要好好消化一下。

网友:
不是N78么?

网友:
945...我累个去。。。整板看来这需要换电源管理IC了!
明明是AMD的主板 怎么是945芯片组呢?

网友:
CPU供电怎么放到最后 才查?

网友:
这机器修到过  也是两个7120都坏了

网友:
抢沙发先。    LZ    这哪里是945的板
AMD的主板呢!!!

网友:
这扳子3个地方都坏了吗?!我觉得3个地方坏的一般都应该有隐性毛病吧!可能用不住.只是感觉!!

网友:
呵呵轻车熟路的师傅~!

网友:
剩下最后的CPU供电了, (开始打对地时,12V接口短路)12v都对地了难道还不会造成触发掉电吗?应该是瞬间保护,根本来不及测电压。   APW7120的确是一个易损件。

网友:
我自己用的就是这块板子,看来我要准备几个APW7120了,呵呵

网友:
s 是啊cpu12v短路怎么还能触发不保护吗

网友:
这个是AMD的啊,会成了945?????我前些时候刚收了这么一片,结果北桥竟然自己掉下来啦!

网友:
强悍的华硕!!!

网友:
AMD的板,硬给你写945了!!!

网友:
这写的AMD还有用945芯片的呀!12V短路了还能测电压吗,不会保护吗!

网友:
华硕0就爱坏那个7120

网友:
供电芯片损坏....不一定短路的

网友:
确实啊。昨天修一块板,芯片坏了,一亮机就烧上管,烧了三个管。最后换IC后正常

网友:
明明是N78的主板,这个哥们写成是945的,12V小四针对地短路会上电保护的,根本不给你机会测桥供电和内存供电之类的。不过还是要鼓励一下的,毕竟大家都是从新手里慢慢的走过来的!

网友:
说实话   12V对地了 还能  触发吗?  呵呵

网友:
CPU供电12V 对地短路,还能开机,不正常,

网友:
我擦、这是骗回复的、满足楼主把

网友:
编辑错了,实在对不住各位。。

网友:
各位大师,太精心了,写得也不详细,太错乱了,对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