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P 待机0.02A,解发保护由0.02A直降到0.01A维修

楼主(2012-05-13):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IBM T42P,说以前修过,不到一个星期就出问题,又不能开机了,于是通过朋友介绍到我们这边修。
打开机一看,全板只动过MAX1631系统供电芯片。
    测待机vcc5m,vcc3m,vcc1R8m,vcc1R5m,vcc1R2m电压和波型正常,测各大电感对地值,除vcc3m外其它都正常。vcc3m只有30欧,不正常,正常值应该在100欧左右,相差太远。
   vcc3m只有30,但待机只有0.02a,说明后级短路的可能性不大,但为了稳键还是测了vcc3m相联的后级场管,都正常,用视波器打了一下触发瞬间L10VCC2R5和其上管的G极,都没有电压出来,这是第一个动态电压,所以说明保护掉电瞬间除了静态电压出来了,所有动态电压都没有出来,于是把注意力回到静态电压电路上来。
  把VCC3M电感拆下,测前后级,发现是电感输出端后面轻微短路,查图纸vcc3m到的地方确实比较多,到了南桥、H8PC卡、东芝芯片、PMH4,还有后面的电压转换场管,心想,这些芯片如果有问题,就不会只有0.02A的电流了,所以最后还是怀疑max1631和vcc3m330UF电解电容出问题。先更换max1631,故障一样,于是把C216电容拆下,对地正常了。测一下电容,电容也没短路,看来是性能不良了,把电容放回去验证一下,确实是电容问题,更按电容后上1.6A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