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9开机不了 求助???

楼主(2012-05-13):
这机器是这样的 在客户那开不了机接通电源指示灯不亮 机器无任何反应 按了10多下碰巧亮了可以正常用 但机器一关再开就死活开不了了 拆机测量电源板电压5V和14V电压正常 电源板上ON/OFF电压无电压 特请大家帮我分析下
开不了机

网友:
一是电源开关有问题,二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先换个按键把!在看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基本上是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坏了,这机器驱动板坏的多!

网友:
大概是按键漏电,你把所有的按键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