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1000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2-05-13):
惠普DV1000 用电池不开机 插上电源能开机 使用正常,插上电源开机后,再拔掉电源用电池也可以使用,在系统显示电池充电中  求高手指点下
另外前天有个CPU供电MOS管烧了不过给换上了,4425管子8只脚都通的是否正常

网友:
MOS管都通的,肯定是坏的

网友:
mos管 放电之后 量  八个脚都通肯定坏

网友:
这种情况  刷个bios 试试看

网友:
以前遇到电池坏了,查下电池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不行在查充放电路

网友:
这个好像与BIOS没有好大的关系

网友:
要么充电芯片要么刷BIOS不行就不修了

网友:
这个要查前级电池充放电管理部分,先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你换个电池试试,行不行。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吧!

网友:
老经典的机子了,电池的问题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