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吱吱声

楼主(2012-05-13):
电源吱吱声,桌面不会,一看网页上下翻动的时候吱吱声,玩3D游戏吱吱声是最响的,可以正常使用,就是吵的心烦,怎么修?

网友(点评):
huanhuan换换大滤波电容,估计能好

网友:
自己用就不要修了。没有多少钱80元买一个很好的电源了。如果硬要修主要查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电源带载能力下降了。主要查电源的反馈如反馈用的电阻电容光耦

网友:
80元能有什么好电源啊啊?/?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要不重新买个电源把

网友:
先看一下内部的各个电解是否存在鼓包、漏液什么的在说吧。

网友:
再有,检查功率管的基极小电容性能正常否?直接换新的就行(4.7~10uF/50V);辅助电源次级的滤波电容性能?(47uF/50V)。

网友:
你说的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有可能是硬盘发出来的支支的声音,那就是硬盘有问题了,也有可能是电源有问题,你听听大概是那个不份咯.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楼主说的是台式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