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W电源吱吱声,求解

楼主(2012-05-13):
我有个700W电源,一直使用正常,就是有个小问题,待机功率时高时低,我有个航嘉的电脑专用插座,就是只有一个3脚口有电,其他没电,只有主机开了其他口才有电,然后问题就来了,因为待机功率时高时低,然后其他就不停的开开关关,我的显示器和猫,音箱都插在其他口上的,每天就能听见,音箱启动的怦怦声,用我的其他电源就不会这样,然后我就把700W的电源拆了,一开始怀疑控制开关管的电路有问题,就拆了电源芯片那块板,然后上电测次级控制电路,然后悲剧发生了,突然电源通电了,因为电源控制芯片的板被我拆了,不能超压保护了,就12V5V3.3V的电容全爆了,然后换了电容,芯片装回去,可以正常使用了,新问题又来了,没有负载的时个电源没有问题,装上电脑开机就有吱吱声,到了桌面就没有了,看网页上下翻动的时候也有吱吱声,玩游戏最响,但可以正常使用,听着这声音好可怕啊,是什么坏了呢,变压器吗?求教,还有待机功率还是一样,高高低低的.

芯片是339和494二个,今天下午我找出原因了,原来是控制变压器的次级有一组被焊渣短路了,只有一个开关管在正常工作,所以吱吱声,谢谢大家的帮忙,谢谢谢谢

网友:
还有一个航嘉的电源也有吱吱声,这个就差点,用着用着会自动断电,有时候用几个月也没问题,有时候一天断几次,求教,求教,求教

网友:
吱吱声 查下与 TL494 8脚11脚 相连的2个电阻看有没有开路,查下开关管旁边的3个小电容有没有失效最好换新,查下2个主开关管是否平衡?还有就是把电容全部换新!

网友:
还 有 就 是光 耦 的 反 馈 电 路

网友:
说明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电源芯片有2个,等下我拆开看一下

网友:
把变压器换了

网友:
检查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是否正常看。47uF/50V吧。还有,检查功率管基极的电解性能,最好直接换新的。4.7~10uF/50V吧。再有大电解的电压是否平衡和正常?

网友:
我的那个也会发声,拿去保修就OK了

网友:
一般有吱吱声的地方都是变压器或者电感所发出的。电感量发生变化了才会出现这种问题。更换即可。

网友:
变压器或是电感的叫声,原因是由于电流大,频率过高引起。

网友:
开机才有只吱吱声  问题应该出在494  和推动和主开关电路

网友:
芯片是339和494二个,今天下午我找出原因了,原来是控制变压器的次级有一组被焊渣短路了,只有一个开关管在正常工作,所以吱吱声,谢谢大家的帮忙,谢谢谢谢

网友:
最不喜欢修电源了又空间小有不好修大功率的还有点赚头普通的就换新的

网友:
原来修过一个品牌机小电源,也是有吱吱,拆开发现保险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