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小弟有礼了

楼主(2012-05-13):
为什么台式机电容我焊几个小时都焊不下来啊。谁能教教我啊。还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啊
台式机
同意楼主:
5.0
伤心维修哥
有礼?礼在哪里啊,哈哈

网友:
钱程似紧
同意楼主:
楼主真不是一般人,耐心真好,我刚开始碰到个无铅的,10分钟没搞定,直接钳子硬干的!当时师傅就说我不是一般人!

网友:
笔记本维修5
楼主不是一般人

网友:
在焊几个小时就自动下来了,慢慢练,多练
同意楼主:
4.9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不会看电路
同意楼主:

网友:
笔记本维修5
同意楼主:

网友:
抽烟、读想寂寞
同意楼主:

网友:
你还是个新手吧.热风枪可以用.高温一下在用咯铁.效果要好点的吧.不急慢慢来.我以前和你一样现在懂得也只有那么点点而已.还的加油.
同意楼主:
5.0
我是只狼
同意楼主:

网友:
你是从哪个地方焊的啊?要把焊锡溶掉,台式机主板一般在后面焊的啊

网友:
有没有用吸锡枪吸啊

网友:
腿上补一点新焊锡上去就好融了。别急,还有不知道你什么烙铁,温度问题吧。
同意楼主:
5.0
潜入深蓝
同意楼主:

网友:
黎雷管
同意楼主: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
买把好烙铁 回温快的 ,加助焊剂 锡

网友:
现在是有些电容难拆,我一般都多加助焊膏和锡,然后用手从另一边把它拔下来的

网友:
去买一个烙铁瓦数大的就好用,我们这里换电容都 是用的大瓦烙铁

网友:
用60W的电洛铁,下不来的板子颜色一般都是紫青色

网友:
LZ使劲,用力,把吃奶的劲全拿出来就焊下来了

网友:
没事 加油 自己好好掌握i

网友:
怎么可能,我拔都拔下来了

网友:
我看了你这么多的点评,没一个有用的,没一个能解决实事的。

网友:
直接用风枪吹,另一面用一个钳子或镊子轻轻一把就掉(记住吹之前先用烙铁往上补点儿焊锡和焊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