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3A78不触发,32K晶振无波型,IO是IT8712F-S

楼主(2012-05-13):
一块华硕M3A78主板维修不触发,是AMD770芯片组的。测量PS-ON电压正常,CMOS电池和跳线都正常,但是32K晶振上无电压,用示波器测量无波型,测量SB+5VSB和+3.3VSB都有,IO是IT8712F-S,求它的触发时序,谢谢了!

网友:
我感觉,如果晶振没电压,先测RTC电路,包括晶振,106并联电阻和两个滤波电容,如果都正常的话,在测IO到PWR,IO到南桥,南桥到IO的信号,看有没有跳变信号,楼主,注意IT8712F-S的75脚到PWR,正常的情况下,插上市电后,这个脚应该有5V或者3.3V高电平,短接PWR,应该IO脚上也有跳变,再测72脚PWRON#/GP44到南桥,正常的情况下短接也有跳变,最后查南桥的SLP_S3#到IO得第71脚PSIN/GP45,应该有持续的高电平,最后看76脚到PSON,这个脚应该是低电平OV,上面说的就是南桥+IO(8712F-S)的上电时序,当然这里省略CMOS辅助电路,楼主自己查,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AMD的上点时序和INTEL不一样的,AMD的coms电路,不参与开机,SB旁边25M晶振参与!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3405-1-1.html

网友:
3楼的朋友, 你说的25M晶振参与开机是什么意思,能讲讲吗

网友:
你还是 据楼上的说的   测量IO的工作电压    不对的  话 就直接换 应该就okay了 对的话 考虑南桥吧

网友:
32.768晶振两边无波形,先测试两边的谐振电容是否有漏电,如果没有的话,那百分之九十应该是南桥挂了!

网友:
先打一下对地阻值,可能南桥挂了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认为  华硕的板子  加焊一下南桥吧

网友:
刚才又仔细测量了一下对地阻值,
发现32K和25M晶振对地阻值都是无穷大,看来多数可能是SB虚或是挂了,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先加焊试试,不行再换

网友(2014-03-26):
这种板电池没电开不了机的

网友:
这款板子 电池没电不跑吗

网友:
我也有一块,没修好

网友:
桥空焊或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