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945GCT主板维修,反复上电,掉电,ISL6566有些烫手,是不是坏掉了?

楼主(2012-05-13):
一块昂达945GCT主板维修,清CMOS后可正常触发开机,但是存入CMOS并重启后便跑到08不动,过几秒钟后就自动掉电,再过几秒,又自动上电,还是跑到08,一会又掉电,如此反复。测量PS-ON插针电压正常。
测量CPU供电基本正常,但是摸CPU供电IC ISL6566有些烫手,是不是它坏掉了呢?

网友:
像这种情况应该不是cpu供电问题了,反复跑码重启看是否内存读取的问题,有些板没读到内存会反复重启的

网友:
不是反复重启,而是掉电,过几秒后又自动上电。

网友:
换张内存试试   CPU供电烫手   建议换了试试

网友:
换个BIOS试试

网友:
发烫 芯片坏掉了 还有就是负载太大 查下周围电路i

网友:
如果CPU供电坏掉了,也有可能导致主板Q1,Q2管子发烫。如果Q1.Q2发烫。那大多数是CPU供电芯片坏了。和BIOS无关。

网友:
昂达的板有的要反复三次才能显示的,你不妨试试看!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
ISL6566有些烫手是不正常的。加焊或者换一个ic试试。这个ic最常见的了。

网友:
换一个供电IC试试

网友:
给这个芯片供电的电感 电容滤波不良 电流不纯净会导致芯片发热

网友:
关键是CMOS清空后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刷个BIOS试一试吧。

网友:
建议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