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Y450 无线开关处进水…… 贴片小电阻310值为多少?

楼主(2012-05-13):
如题。

无线开关处进水,开机后电流到0.18后停处。

拆机后发现PR151,PR152,PR153有腐烂迹象,清洗后上电待机3V,5V都有了,但待机电流却成0.12 但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

PR151--PR153:贴片电阻上写着:310

问:310 不是31欧吗?
在Y450的板上还有很多个310,实际拆机测试却为0.0999M。。。。。(我在Y450的南桥附近拆了几个310小电阻量的值)实际值到底为多少?不是我表有问题吧?

我用470(47欧)代换,我有点害怕,待机电压0.02(感觉正常了),开机后电流卡在0.58上。。。

求解此310 到底为31欧?还是0.999M欧??

网友:
表为:187,应该不是表的事情吧。

测470:47欧
测220:22欧

可是这片Y450主板上在其它离进水地方很远处拆的几个310怎么都是0.9999M欧???

网友:
你是不是在线测量了啊   拆下来量吧

网友:
修本没图纸真不行
一是跑电路会疯(断线的你可以飞线解决,可是没图纸你往哪里飞?)
二是遇到“这电阻”你咋办?这个分压电阻不给图纸还真不好办

网友:
我是拆下来量的。 在线量只能测个大概,实际值可能会小。

网友:
在线测不准的,要拆下来测

网友:
310应该是31欧姆

网友:
是啊,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可是拆下后实际测量却为0.9999M欧(在线测也是这值)

PR151--PR153:一端接在19V上的

网友:
我觉得我相信我的表,应该是1M欧的电阻

可为啥标着310,真是坑人啊

网友:
我看了图纸  PR151 152 都是1M的上拉电阻 VIN上拉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

有图纸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