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tx46tp 不触发。

楼主(2012-05-13):
开机电流0.01A.有3v,5v待机电压。按开机键时,开机键灯和电池灯也亮,电池灯亮橙灯,高手们指导一下。

网友(点评):
电池放点一下看看

网友:
电流0.01A没变化。

网友:
开关上有3.3v ,电池也有3.3v,也放了电,但还不行

网友:
谁有这款主板的图纸呀

网友:
查EC有没有给SB发开机信号
再查SUSC#
确认是南桥还是EC的问题

网友:
经中共中央国务院研究决定,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