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家的电脑,宽带连接正常,就是无法上网,登Q,,

楼主(2012-05-13):
如题 朋友家的电脑,宽带连接正常,就是无法上网,登Q,,
电脑

网友:
无非就是DNS 与IP设置还有MAC这几项了。要不就是硬件不良了。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进PE试试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看“本地连接已连接上”是没用的,你的是拨号连接还是用路由器连接啊!如果是路由器的话 就把IP地址改为自动分配。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估计还是网络的问题,过一会就应该好啊

网友:
硬件不好吧,我也碰到过,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宽带没费了哦 也可以看看IP设置

网友:
改为自动获取IP地址,再看看本地连接属性里收到和发送是否正常

网友:
使用360修复处LSP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你就知道。

网友:
有路由吗,重启一下路由试试!

网友(2015-11-12):
DNS服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