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一台老的联想台式机,拔了下内存,系统居然坏了,

楼主(2012-05-13):
客户说要加内存,我打开机箱看看拔下内存条看了看,然后再差上去,开机,居然就提示系统无法启动,缺少一个系统文件,,
文件

网友:
可以搬到电脑城我帮你看看.
同意楼主:
5.0
huanfadiannao
同意楼主:
石家庄的找他 北京的找我 别的地方咱们论坛的跟上

网友:
和客人商量下 直接装系统吧

网友:
内存没擦好,再试一遍,如果不行,建议主机检查一遍
同意楼主:
5.0
风间尘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6-20):
临湘极光电脑
同意楼主:
先把内存用橡皮擦擦,内存槽也清下灰.再不行,测试下内存,十有八九内存坏了.

网友:
server-gg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5-13):
是不是没拔电啊

网友:
世间无奇不有 装系统吧

网友:
类似的问题我遇过.重装系统都不行(昂达主板),还是无法登陆,或进去了提示文件丢失或蓝屏.....一直没弄好,只是换个槽,系统就正常了
同意楼主:
5.0
临湘极光电脑
同意楼主:
明显是内存槽

网友:
内存有可能有问题
同意楼主:
5.0
server-gg
同意楼主:

网友:
这种情况有时确实会出现,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你可以用系统盘修复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内存没有插好的时候,造成系统数据文件交换的时候丢失,很正常的现象,重新做系统吧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换内存之前不知道你试了没?

网友:
我今天碰到了这个问题,拔了内存后再插上,开机提示SYSTEM32中一个文件缺失,最大的难处是居然找不到硬盘,BIOS里能检测到,但硬盘修复软件无法找到,最后格式化了硬盘...OK

网友:
虽然还没遇上这种情况,但是看了帖子,下次知道了。

网友:
有时内存接触不良或者损坏也会提示文件损坏
同意楼主:
5.0
风间尘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多次 并且深入研究了 就是内存问题 换个好内存 或者换个槽 别从装系统 那是浪费时间
同意楼主:
4.7
风间尘
同意楼主: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试试吧!不行的话,可能是机器的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2012-06-12):
用橡皮擦擦内存的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