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大家有修过路由器么,该怎么修(雷击)

楼主(2012-05-13):
路由器:艾泰840,雷击后,lan口灯不亮,4个wan口都OK
路由器

网友:
看值不值修,不值得修就当交换机用算了

网友:
楼主说错了吧,是WAN口坏,4个LAN口都正常吧?

网友:
雷击的根本不用考虑修,就那么一个主控芯片短路!有些雷击严重的,连电源口都是直接短路的。把主控一拆,啥都不短了。

网友:
几十块钱的东西值得修吗?且还没有相应的主控换呢。。。

网友:
当时1300多大元买回来的,感觉这个qos挺OK 所以下想修

网友:
这个价格值得修,期待楼主结果

网友:
主控肯定坏了,想修就买一个吧,这个也没什么值的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