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要刷程序的话 下哪个芯片

楼主(2012-05-13):
大家帮看看这个要刷程序的话 下哪个芯片  还是只能用专门的液晶编程器刷??
八脚芯片只有1个  型号是FR9886

网友A:
图没发上 再发一次试试

这样可以了么?

网友:
图看不到啊

网友:
重发图片 看看

网友:
上面两位怎么了啊?? 这个图片我自己能看到了啊
上面发的那个不清晰 所以我下面又发了几个清晰的

网友:
观摩学习中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2385-1-1.html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现在能看到了吗?
为什么我自己能看到

网友:
这不就是乐华2025+2120的吗?

网友:
你看下两个小芯片,是不是有个RTD2025L和REALTEK2120L,如果没错的话,一定就是乐华2025了。

网友:
应该就是那个8脚芯片!

网友(点评):
拜托,看清楚再说话好不?

网友:
那个8脚芯片是电源管理块。

网友B:
要刷程序是乐华板的,不用去掉芯片就可以刷的。再机就可以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刷程序是乐华板的,不用去掉芯片就可以刷的。再机就可以刷了。

问题是没有VGA口的编程器啊

网友:
程序是在U12里面..应该是2045L..这板子应该是抄的.不是乐华出的.

网友C:
绑定!有块差不多的,元件一样,不过布置精密一点。

网友(点评):
你在说什么??

网友:
這個不是通用板嗎?用VGA就可以刷了。

网友:
乐华C1B板,能在线刷,不需要拆的

网友:
直接焊在电路板的5V TXD RXD GN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没发上 再发一次试试

2025方案的板,直接在线写程序就可以了。
注意选择2120操作项。

板子什么方案,怎么写、甚至连个液晶的编辑器都没有,是不是修理的?
类似基础的东西,发帖前,先搜索一下。

网友:
2025方案的板,直接在线写程序就可以了。
注意选择2120操作项。

板子什么方案,怎么写、甚至连个液晶的编辑器都没有,是不是修理的?
类似基础的东西,发帖前,先搜索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绑定!有块差不多的,元件一样,不过布置精密一点。

我说我有块驱动板的元件和你的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说我有块驱动板的元件和你的一样的

你说的话,跟楼主的主题有关系吗?
你想绑定什么?!

网友:
直接换班 简单方便

网友:
8脚的是电源管理芯片,把12V通过降压电路(二极管电感等其他元件)降至5V。程序需要显示器专业编程器刷写,也可以把你所发图像的MCU取下用通用编程器刷写,但是,成本高,危险性大,关键看你焊接拆卸技术了。

网友:
是RT2120L,这个很容易认的!RTD的新片一般都是两个的,直接到屏线接口的是解码新片,另一个就是存储新片了!

网友:
  乐华2025的驱动板 不用下芯片用VGA液晶编程器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话,跟楼主的主题有关系吗?
你想绑定什么?!

呵呵 !"绑定"就是帮顶!

网友:
版主说得对!照版主讲的做就行了。

网友:
这个蕊片是不是取下来的,你连接电脑上面就直接可以刷的啊!你用的神马刷机?

网友:
你的板子是不是广告机上的!

网友:
RTD2120L是储存程序的,但只能通过VGA编程器升级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这个板那个是存储芯片呢??

我记得是2120吧,有次我自己刷错了,就是卸的这个。

网友:
2120,很多这个程序的

网友:
刷什么程序呀     八角的是电源管理新片吗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