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46L 滚动条卡 最长半天

楼主(2012-05-13):
这本修了两天了 一点思路也没有 这本开机卡在滚动条上 时间很长 进了系统可以正常玩 主要是有时进不去
求助
联想

网友:
两天你都修啥东西了?做过系统没?外设排除没?

网友:
有可能是CPU,或桥虚焊了

网友:
主板断线了吧

网友:
先换硬盘装个系统试试,把光驱什么的外设拔掉试试,

网友:
进系统反应速度都正常吗?这种现象,系统硬盘最先开始排除,usb,网卡都可能导致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