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pree(翰视奇)-M19W2 -驱动板故障维修

楼主(2012-05-13):
   以下是图片:
  接到同行一台“翰视奇-M19W2”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按键板不能用,并且,开机画面640X480可以正常显示,调节成800x600后,无法显示。
  维修过程如下:拆机发现电源板12V 5V供电正常,驱动板主控方案:RTD2547D+RTD2120L,测量图像芯片电压,1.8V正常,3.3V偏低(3.1V),经查看3.3V由1117-252-ADJ调节输出,使用固定3.3V-1117代换,输出电压正常。
  上电试机,故障依旧,图像四周边缘,有锯齿形状,情况24C16数据,上电试机,图像800x600正常,锯齿消逝,按键板故障依旧,2120L,写入新数据后,按键恢复正常功能,上电测机,10分钟后,黑屏,指示灯成桔色,重新按下开关键,发现液晶3-5秒后,又黑屏,指示灯-桔色。
  晚上,跑跑线路,第二天,上电测量各种电压,发现有个1117-ADJ,调节输出电压不正常(输入12V,输出也是12V,通过带入公式计算,电压偏高2V左右),怀疑长期工作,芯片内部损坏,更换1117后,输出电压10.5V,正常!
  上电试机,10分钟后,依然黑屏,指示灯-桔色
    没办法,更换RTD2120L,重新刷入程序。
    上电,试机,4小时,故障排除。

网友:
呵呵,不错,同样是修液晶驱动板的,路过

网友:
貌似3.1V是在正常值,楼主维修是不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楼主真有办法、、、佩服

网友:
楼主修液晶很专业,修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
   你手上还有芯片换嘛 ! 我们都是直接改通用板的。

网友:
水平高呀,我没有楼主耐心。

网友:
我虽然不是修专修显示器的,但看到你说的调分辩率时,我第一想到的就是驱动问题。不知道你为什么在电压上这么较真。

网友:
楼主配件还是挺多的,我们一般都改通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