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动270能不能单用风枪焊接?

楼主(2012-05-13):
貌似芯片比较小,可以焊下来,不知道能不能焊上去。

网友:
你对自己的焊工有足够的信心就试试吧,反正后果你懂的

网友:
相信自己,加油

网友:
我们也是用的小吹风,

网友:
CPU啊!最好别用风枪焊接,安全性和稳定性是个问题

网友:
可以试试,不过结果没想象的好

网友A:
完全可以,只要掌握好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只要掌握好温度。

能不能解释一下温度怎么掌握呢?

网友:
必须可以,当然要有信心

网友B:
这CPU的PCB太薄,很容易吹坏。不建议。

网友:
从底下加热可能会成功,从上面吹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CPU的PCB太薄,很容易吹坏。不建议。

确实是比较薄

网友:
是个问题,没做过

网友:
LZ可以试试啊

网友C:
你有钱买新的cpu的话你可以试试。。。毕竟不是有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钱买新的cpu的话你可以试试。。。毕竟不是有铅的。。。

先看看大家意见,如果有成功的,就拿旧的练练先。

如果没有成功地,就算了。

网友(点评):
不是能不能搞下来的问题,是换了会不会亮的问题。。。想搞下来一定能搞下来。。。

网友:
光搞下来不是目的,修好才行。

网友D:
吹一下试试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吹一下试试撒。

吹下来了,也植上去了,但是机子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