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硬盘扫描全是感叹号?

楼主(2012-05-13):
硬盘能用,但是不能分区,用MHDD扫描全是感叹号,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先擦除下试试

网友:
感叹号代表了有存在逻辑性的错误。只要格式化重新分区就OK了!

网友(2013-06-12):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5-13):
             加密了?

加密了会这样 第一次听说

网友:
格式化重新分区

网友:
重新分区,格式化

网友:
重新分区

网友:
要么是加密了,要么是固件有损坏

网友:
哥哥 你扫描的是不是光驱DVD的啊??选择对了没啊?

网友:
硬盘被加密了  重新写固件也没什么用的 呵呵

网友:
硬盘加密码了。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2.0
同意楼主: 2 反对楼主: 2
是中毒了还是这样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个人感觉是固件损坏了

网友:
应该是加密了。。。。

网友:
硬盘有坏道,用软件修复下试试

网友:
是硬盘加密了。。

网友:
MHDD的叹号是加密的意思

网友:
erase 擦除就OK了 我试过

网友: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没有选对硬盘  你扫描的应该是光盘  请问一下`````那个扫描是不是十几秒就完成了

网友:
略略问一下,如果是硬盘加密的,要怎么弄啊?

网友:
格式化试试

网友:
硬盘加密了,你可以用MHDD下的命令解密

网友:
如果是硬盘加密的,要这样解密呢

网友:
硬盘加密啦要返厂啦,过质保啦就扔啦,仍的时候别砸到人就可以啦。碰到这个问题从来没自己解决成功过。

网友:
擦除0磁道重写mb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把MHDD想得太强大了

我说的是MHDD29跟平常我们用的MHDD区别可大了。

网友:
这个真可以、格式吗~~!!~~!O(∩_∩)O谢谢

网友:
用MHDD擦写下!然后再全盘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MHDD29跟平常我们用的MHDD区别可大了。

MHDD29我用过了,CHS模式太老了,修盘效果也不行,色块就是色块,可以藏,想修复,难!

网友(2012-08-08):
   额   你是不是选错了 选成光驱了

网友:
应该是固件坏了

网友:
全盘感叹号可能是全盘坏道或者是硬盘锁了!
硬盘解锁需要使用PC-3000或者使用效率源软件

网友:
没有扫描错的话就是,加密了,加密了就全是感叹号而且还是紫色的。我

网友(2012-09-11):
   还没见过感叹号。  叉号见过不少

网友:
硬盘加密或固件坏

网友:
这一块接触的少,学习一下

网友:
可能是固件坏了吧。。。

网友:
如果真扫描的是硬盘,会不会是盘掉了。以前我碰过几次

网友:
硬盘加密了你还能用吗?低格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