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机器不认PM1.5G的CPU,却认PM1.6G的CPU

楼主(2012-05-13):
故障现象:T40用的芯片组是Intel855PM的芯片组,支持CPU前端总线频率400MHZ,机器本身配的是PM1.5G的原装CPU(工作频率为400MHZ),但是开机几分钟后自动断电。加上533的频率的1.6G的CPU时,却不会出现故障,同时还更换了533MHZ的PM1.86MHZ也能正常工作。怀疑CPU风扇和CPU没接触好?CPU和风扇反复更换后故障依旧。因此我怀疑是晶体的问题,但是更换后故障一样。到现在我才肯定是CPU本身的问题,然后我把CPU拿到好的机器上试故障一样。结果换CPU问题解决。

网友:
那就是cpu坏了呗,台式机就这样修的,不行就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