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宏基 v551 显示器电路图

楼主(2012-05-13):
求 宏基 v551 显示器电路图 , 球面的虽然很老了,但客户要修。 不知道哪位有这个显示器的电路图贡献一下。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现象是 灯一闪一闪的。行管没坏,不起高压

网友:
希望能找张图看看。   在线等

网友:
先显示器从来不用电路图,行管没坏,估计是电源电压不足

网友:
可能是CPU坏了,前几年我遇到过类似的故障,CPU好像是EMC系列的吧?

具体的维修方法、参考图,可查阅《家电维修》杂志,你直接搜索V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