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ELL1420 主板装入壳内电池就不能充电,拿出来就好使

楼主(2012-05-13):
如题:进液机器,CPU供电部分损坏。。。(这里省去几百个字,其中有好多的故事。),修复后,装机进系统测试,发现电池始终不充电能检测到电池,进BIOS中发现电源不能识别正确65W电源,更换为原装电源故障依旧,检测过程中,偶尔把板子从壳内翘出一点,电池就能充电了,怀疑有短路的地方,于是就用绝缘胶布把怀疑的地方都封好,结果故障依旧,又想了一想怀疑是不是有开焊的地方,于是又补焊一番,结果故障依旧。干脆把主板从壳内取出测试,结果故障消失。反复装机测试,确定不装壳内就正常。这种情况有没有遇到的,帮我分析分析。谢谢!如图:

网友:
换个板子得了 修死了

网友(点评):
已经修到90%了,纠结。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2406&extra=

网友:
会不会装壳时某个脚接触不到

网友(点评):
确定电源的插针到位,电池的也到位。

网友:
刚刚又来了一个一模一样的DELL 1420,是显卡问题的。对比一下,等我结果。

网友:
你把上面带的绝缘纸都贴上试试

网友(点评):
原机的贴复原,故障依旧。

网友:
dell 1420显卡出问题的很多的

网友:
注意,机器的壳内也是导电的,不装壳可以,装壳就不可以,说明不装壳,某电路正常,装壳就短路了

网友:
谢谢提醒,我再瞧瞧。

网友:
我以前是见过的,那事个惠普的机器,就是装起啦不充电了,最后发现是C壳小板连接主板的排线出问题了 不知道为什么换了那个线就好了

网友:
这维修很多让人蛋疼的事情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摔过的外壳引起主板变形引起的问题哦

网友:
换充电芯片

网友:
我现在怀疑是否受干扰,或者有某个小电容被屏蔽后容量变化了。充电芯片都已经换过了。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 把光驱拔掉试试 应为一些外设不良 也会这样的

网友(点评):
最小化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