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L7V显示器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2-05-13):
有台新蓝型号是L7V   品名 T701V1F
故障现象:开机提示无信号输入,接上显示线后灯变绿灯,灯管正常,按亮度调节或自动调整都有反应
自己分析:初步断定是驱动板有问题,但我目测没有发现哪个东东有问题,希望高手指点一下,我应该如何测试!

网友:
刷BIOS 试一试看哇

网友(点评):
可没有程序…… 程序有问题不是说开不起机的吗

网友:
其实的高手也指点一下吧。

网友:
是解码板的信息不对了,刷个信息就可以了。看看是不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点评):
没有程序,如何刷呀.能不能上传个程序给我!或详细指导一下操作?

网友:
什么故障啊?显示无信号输入,怎么还可以按自动调整啊?查下行场信号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把VGA接口附近的三极管换了看看

网友:
测试信号线,烧ROM

网友(点评):
现在没有看到ROM在哪时下载,是否可提供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