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们 换桥 掉点 问题

楼主(2012-05-13):
小弟遇到掉点就头痛了,关于补点所以求教了。  看一个高手的贴子,补点太神了,看说得一笔带过,而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请问是怎么排除空点的呢??? 地找出来还要不要再接线到地呢?       2. 万一掉点的地方周围都没有一点接触的了怎么补啊? 用的是什么线补,飞线的细铜线可以吗?    绿油那东东只是听了看了,8知道。。。。。

       请大虾大婶们赐教了,小弟谢过

网友:
怎么会掉点呢

网友:
排除空点,要看焊盘有没有信号线连接,还有是定位图的应用了,地线救不用了。铜线救好了。

网友:
就在板上有用点一定就能看出来了吗? 我是指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有用的但外观看不出走线啊!  还有有的掉了没接触地儿,没一点儿。。。怎么接呢。。。。

网友:
不会啊,学习中,补点该怎么补呢

网友(2015-05-11):
我也纳闷。这掉的点到底怎么补。我做E40就掉了一个点就不亮机了。关键俺是菜鸟不会补点。大神们指导下

网友:
掉点就麻烦了

网友:
也可以救,就看楼主你舍不舍得啦!
不好做的事情,当然就是费精力和时间啦!
如果是BGA芯片掉点了,就当我没说,如果是主板上掉的,还有的救。我记得在论坛里看到过,就是飞线。
用细细的漆包线焊在对应的BGA芯片的那个点上,然后在锡点处用绿油抹上。锡点别太高,还要均匀饱和。等绿油干了,把线摆好,在用BGA返修台做下去。做好后,连接到相应的电路上面。
找了一个图,我几年前看到类似的图时,膜拜过的。呵呵!

网友(2015-11-07):
*脏话*,这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