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48pn 不触发,求救

楼主(2012-05-13):
昂达848pn 不触发 ,强行开机正常跑码!其它元件没有发热的现象,换过IO芯片也一样,开机电压5V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求解答!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自己解决了,是门电路坏了,7407门电路,希望我这个帖子可以帮到其他新手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谢谢分享。。。。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跑下线呗  断线了吧

网友:
开机电压看有没有,有很多主板开关的地线保险喜欢坏哦

网友:
7404门主板上有几个呀,能说下原理吗?为什么坏了就加不电了

网友:
它这个是门电路加南桥触发的,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
根据IO的触发定义查,看看那个脚没有跳变,在看看绿线可以不可以被拉低,要重点看看SLP_s3 这个信号

网友:
是VIA芯片组?不好意思我还以为是intel的呢

网友:
要看看是什么南桥咯,威盛的和矽统的是南桥和门电路触发的,其他的一般都是南桥加IO